红外发射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5-17):
用AT89S52的单片机做的红外发射,现在有时发射的数据老是错。载波信号也是用单片机定时器做的,有没有可能是载波的问题啊。用的是12M晶振。

网友A:
“有时发射的数据老是错”?也就是说有时数据正确?这很可能是发射脉冲的时序不合适,发射和接收的不一致。(我也做过红外发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用示波器探头夹住红外线输出口,调整好示波器显示,
看载波频率对不对,调制信号脉宽是否正确,是否中途数据会乱

楼主:
谢谢你们的解答,问题解决了.是38K载波有关,我用的是12M的晶振,机器周期是1US,而38K载波是一个周期是26US,定时器也有误差,所以38K的载波信号误差很大.后来我用仿真软件看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子的,换成24M的就可以了.

网友C:
LZ这也太能搞了吧,12M晶振产生不了38K的载波吗?什么叫误差很大,怎么不想想改程序呢

网友D:
6楼说的对```

网友E:
LZ
可以分享一下做红外发射的心得吗?

网友B:
这个附件已经发过一次贴了。可以在二姨家搜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