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导通电压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1-05-17):
三极管导通前,电路中的电压峰峰值在300mV左右,导通后整个电路上的电压峰峰值波动在1V左右,变化很大,不知为什么?这个问题困惑很久了,一直没解决 请高手指点指点。输入高电平22.3V,C11用来短暂延时的。C极的继电器的工作电流为10mA。

楼主:
1# w282963199

楼主:
file:///C:/Users/Eric/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62007789/QQ/WinTemp/RichOle/D]%25_I@6WZECZF4%7BT%608E5_UX.jpg

网友A:
纹波是由继电器引起的,继电器属于感性器件。
楼主量一下9013的Vce,看电压多少,

网友B:
楼主说说“整个电路上的电压峰峰值”是指哪两点之间的电压。

网友C:
R23、R24交换位置。

楼主:
9013的VCE 0.3V   整个电路上的电压峰峰值”是指整个电路对地电压峰峰值, 连24V电源电压峰峰值波动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9013的VCE 0.3V  处于饱和区,波动跟继电器的吸合有关吗 这个问题不是很明白,还请前辈指点

网友B:
8楼:
“整个电路上的电压峰峰值”是指整个电路对地电压峰峰值。
楼主,你自己看看,我问的是“指哪两点之间的电压”。

网友D:
你以为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实际可能工作在线性区。

楼主要加强学习啊。

网友D:
还有 自己说的不明白,别人更不知所云。。。

网友E:
这个电路能学习什么?
LZ还没有描述清楚故障现象,反正我不知道他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F:
如果是电源纹波,电源滤波电容不够,不影响工作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