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3系列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17):
各位大虾好,我是刚刚接触到psoc的,在看CY8C38系列的,看到计数器这块,想用一个计数器配置成每隔一秒输出一个时钟信号,在LCD上显示,应该怎么配置设计啊?望各位指点,谢谢了

楼主:
大家别都这样看了也不留下点痕迹,至少给我点方向吧,郑重谢谢啦!!!

网友A:
PSoC Creator 里有RTC模块,专门做时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jxin,我是想用counter来做一个时钟系统在LCD上显示时分秒,不知道该怎么来配置计数好,设置周期是10ms,怎样设置让它循环到1s输出一个啊?万分感谢啊,刚接触psoc,还是超级菜鸟,望指点。。。

网友A(2011-07-06):
这个,要用几个Counter,然后,你自己做精确的时钟系统有一定挑战,你能接受的精确度是怎么样的?

网友B(2011-09-14):
回复 网友A:
RTC怎么用啊请教高手指点
引用 网友C:
这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