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出振荡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17):
原理图和波形图如下,不知道为什么,比较器输出的方波上面有波动,怎么才能消除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检查一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这种现像,往往是电路中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引起的。

楼主:
这种现像,往往是电路中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引起的。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侠,那这个电路具体怎么处理才能消除这个波动啊

网友B:
4楼:
无法完全消除。
尽量减小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如尽量减少导线长度、避免较长的两导线并行、负载两端并联电阻以增加阻尼,等等,可以减轻这种现像。
这种叠加在脉冲上面的波动,如果幅度不是很大,一般不会影响电路工作。

楼主:
4楼:
无法完全消除。
尽量减小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如尽量减少导线长度、避免较长的两导线并行、负载两端并联电阻以增加阻尼,等等,可以减轻这种现像。
这种叠加在脉冲上面的波动,如果幅度不是很大,一般不会影响 ...
引用 网友B:

多谢~

网友C:
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试试:
1)比较器的电源脚串个100欧姆电阻;
2)把去耦的电容拿了。

网友D:
如果楼主是采用该电路仿真出现以上现象,建议在输出端增加一个负载电阻试试。从以上波形来看,出现震荡波的主要原因应该为5V电源的纹波造成,lz不妨去测试一下。

网友E:
没看这个型号的datasheet,
看看比较器输出端是否需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
如果楼主是采用该电路仿真出现以上现象,建议在输出端增加一个负载电阻试试。从以上波形来看,出现震荡波的主要原因应该为5V电源的纹波造成,lz不妨去测试一下。 ...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只是用仿真出现的现象,实际电路还没做呢,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也没法做电路...你说的输出端加负载电阻,是指哪个输出端?

楼主:
没看这个型号的datasheet,
看看比较器输出端是否需要加上拉电阻?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下手册,好像是不用上拉电阻,输出高电平大概在3.5V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这个只是用仿真出现的现象,实际电路还没做呢,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也没法做电路...你说的输出端加负载电阻,是指哪个输出端?”你示波器测试的输出端,对地或5V电源接一个5-10K电阻即可。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这个只是用仿真出现的现象,实际电路还没做呢,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也没法做电路...你说的输出端加负载电阻,是指哪个输出端?”你示波器测试的输出端,对地或5V电源接一个5-10K电阻即可。 ...
引用 网友D:

试过了 还是不行,谢谢了~

网友F(2011-11-21):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楼主,我今天仿真这个电路时候也出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