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酸饮料用圆瓶装,牛奶用方瓶装和单片机的关系?

楼主(2011-05-17):
今天去面试单片机开发工程师,做笔试题,最讨厌做笔试了。基本基础不行。被问到为什么碳酸饮料用圆瓶装,牛奶用方瓶装?实在想不出这个和应聘的职位有什么关系?问一下各位牛人,这个是不是真的考一个人的思维的。

网友A:
碳酸饮料里面有二氧化碳 罐内压力不小 方形的都得弄成椭圆了

网友A:
呵呵 HR挺有意思 这总比解程序题有意思多了吧

网友B:
一看就是因为压力原因,圆形是因为能承受更大的气压,方形的是因为没有压力,而方形的空间利用律高,运输成本就小。
我以前面试还做过100以内的加减法,题目是考官口说的,在一小段时间内听题就写答案,做几十道题,考反应吧。

网友C:
楼主是否看过一本叫<<牛奶可乐经济学>>的书呢?
书里就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你所提这个现象

在这里我就不剧透了

网友D:
我告诉你吧,

因为牛奶都是放在冰柜里卖的,运输、储存全程冷链,如果用圆瓶装就会浪费大量空间,成本太高了不划算。放在方瓶子里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昂贵的冷藏空间。

可乐直接摆在货架上,货架空间比冷藏空间便宜多了,而且可乐运输、储存、销售时不用冷藏,常温保存不会坏掉。即使冰镇可乐,也只是在贩售时才需要冷藏一会儿。

网友E:
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几乎不怎么喝饮料的我彻底傻眼了...........

网友G:
这个问题有意思,回去翻翻书!

网友H:
简单啊,碳酸饮料是有压力的,当然用圆瓶子里。

网友I:
这考的是中学物理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