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低电平触发时间加长

楼主(2011-05-17):
目前在一个项目中碰到一个问题,如果低电平触发时间维持在10ms左右的可能会出问题,所以我想加一个电路延时,即低发时间在10ms的话,让它经过这个电路后成了100ms,能实现吗?最好是用基本元件解决,不要用IC的。

网友A:
实现当然能实现。
但你现在的电路是什么样,各位网友并不知道,也就无从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的解答,你问的这个图只是一个复位电路,只是想在这个复位电路上加一个电路使低电平保持时间较复位端原始低电平时间长些就行。

网友A:
既然是复位电路,可能不必加什么元件,修改复位电路中电阻电容元件数值即可。

楼主:
修改电阻电容就能加长复位端低电平维持时间吗,能不能画一个简单的图啊。

网友A:
5楼:
我在2楼已经说过了,你的电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在4楼只说“可能”。

楼主:
图放上去了,麻烦maychang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帖新贴出的图是最简单的复位电路。其工作为上电时电容两端电压为零,经电阻为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指数上升,达一定电压后RST端控制的芯片开始工作。
此电路只要增加两支电容的容量,即可使上电时电容两端电压上升更缓慢,亦即停留在“低电平”时间延长。时间大致与容量成正比。
但此电路中R1和J1不知道干什么用,是否手动复位?
另外,如果掉电时间很短又上电,此电路复位不可靠。不可靠是由于电容通过R2放电未完成,两端仍有一定电压就又上电,上电后电容两端电压并非从零开始上升,故延迟时间变短。建议与R2并联一支二极管以加速掉电后电容放电,最好是用萧特基二极管。

网友B:
试试这个复位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