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通滤波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17):
各位前辈,最近看书提到如图一个普通的高通滤波器,书上说此滤波器的截止频率fL=1/2*pi*RC,也没写出此公式如何推导而来,所以来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网友A:
任何一本电路基础书上都有。
你要推导,最简单的,是计算该频率下电容的容抗,然后计算与电阻串联分到的电压。在此频率下,电容两端电压恰为输入电压的根号2即0.707倍,电阻两端电压也恰为此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在此频率下,电容两端电压恰为输入电压的根号2即0.707倍?
应该是电阻两端的电压是输入电压的二分之根号二倍,即0.707? 为何会有一个二分之根号二,仅仅是规定,还是这个二分之根号二有什么物理意义,或者数学推导?

网友A:
3楼:
是,2楼回复少了个1/2。
是规定。截止频率的定义。
顺便说一句,“截止频率”很容易产生误导,用“转折频率”比较好。

网友B:
将C看成1/cwj,那么G=vo/vi=RCwj/(1+RCwj)
取G的模|G|为0.707时的w值,此w值为截止角频率,即w=1/RC。
0.707应该是由半功点的电压而来。输出功率=1/2输入功率时的输出电压刚好为0.707倍的输入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取模计算,就没有考虑相移了,在截止频率处,相移多少?

网友A:
6楼:
恰好是45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ndshake ,谢谢maychang老师,先知道个答案,下去再好好看看书

网友C:
to LZ:

最好自己列个式子(输出和输入相量之比——即传递函数),看一下随频率的变化如何,自然就明白了。当然,还得知道复数及其表示方法。

另外,如果能够结合对数频响图——波特图,则会更直接的理解那些内容。

其实,书中都有详细说明。先仔细啃书,不懂时再问不迟。

楼主:
:),标记一下,方便看看有没有人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