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传送IC容易坏的问题!

楼主(2011-05-17):
如图如示,视频转差分传送-差分转输出,这两芯片容易坏,但暂无法找到问题所在?请各位不吝赐教!两部分RJ45中使用网线传输视频。产品对它的供电为+5V与此-4.3V正负电压。

网友A:
长线容易感应干扰,可以加磁环、磁珠和钳位二极管解决。

网友B:
输入端加上BAV99.吸收浪涌

楼主:
现生产测试我用不到一米的电缆,不会造成这个原因吧,浪涌有可能,不知除了加BAV99外,是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C:
能不能是静电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