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一个电流电压自适应输出电路

楼主(2011-05-17):
我要求输入是PWM或者DA输入(0-5V)的输入,要求输出相对应的0-10V或者0-20mA,
当负载电阻小于500欧姆的时候自动切换为电流输出
大于500欧姆的时候自动切换为电压输出
现在没有具体的方案,望各位大侠给指个方向,谢谢

网友A:
自动切换,最简单的办法是使用一片带A/D的单片机。
纯模拟方法可以实现,但电路相当复杂,成本也高。

楼主:
不是很明白,是不是先去扫描输出端口的状态然后在决定输出的方式???

网友A:
3楼:
你要的是“负载电阻小于500欧姆的时候自动切换为电流输出,大于500欧姆的时候自动切换为电压输出”。
工作状态是电流输出(0-20mA对应0-5V)或是电压输出(0-10V对应0-5V)与输入或输出电压电流无关。
因此必须测量负载电阻,由负载电阻数值决定工作状态。
测量负载电阻,显然是通过同时测量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再相除来间接得到。
单片机用于同时测量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再相除。还可以兼做显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