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

楼主(2011-05-17):
那位用过焊在PCB上的磁环  推荐

网友A:
磁环能焊接吗?

网友B:
磁环是套在高速信号线等上面的,如果有焊接脚,那个焊接脚也顶多是起固定作用,不会有电磁作用。

网友C:
楼主问的应该是"磁环电感"吧?

网友D:
楼主问的应该是"磁环电感"吧?
引用 网友C:

要不LZ再露个面?

网友E:
楼主说的应该是穿芯电感,这是标准器件有卖的。

楼主:
不是,就是把磁环固定到PCB上

网友F:
固定在PCB板上,那PCB上的走线能穿过环?还是不走PCB上LAYOUT线,而是用导线跳线的?

楼主:
焊在接线端子前

网友G:
你说的是磁珠吧,贴片0805封装的 看看村田的磁珠吧

网友H:
在板子上钻4个孔,直接用扎带固定在板子上得了

网友E:
用尼龙扎带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