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乘法、除法器

楼主(2011-05-17):
b[8:0] = a[8:0] *5/7

这样的算法直接综合,还是单独的做乘法器跟除法器?求教呀,各位大侠!

网友A:
和不同的编译器有关,你自己对比一下,看花费的资源划不划算。

网友B:
固定整数的乘法转换成加法进行。除法的话,可以直接使用除号让综合器生成。时序不满足,在手动例化除法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