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 Fast Boot Up Project

楼主(2011-05-17):
  • 使用硬件:

·
天漠科技 Devkit 8000评估套件

·
天漠科技 7寸LCD屏(LCD8000-70T,分辨率为800*480)

  • 项目要求:

·
订制Wince 6.0 Image.

·
Wince 6.0 Image NAND Flash boot up.

·
Boot up 时间须小于6 秒。

·
订制Wince 6.0 Image
包含以下的Catalog Items.

1.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audio" />

2.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auth" />

3.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auth_ntlm" />

4.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auth_schannel" />

5.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autoras" />

6.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aygshell" />

7.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battery" />

8.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certs" />

9.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connmc" />

10.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crypto" />

11.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cursor" />

12.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eap" />

13.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fsreplbit" />

14.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help" />

15.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iabase" />

16.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ie_jscript" />

17.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menu_overlap" />

18.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msim" />

19.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notify" />

20.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pm" />

21.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redir" />

22.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shell" />

23.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standardshell" />

24.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touch" />

25.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cachefilt" />

26.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as_base" />

27.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as_file" />

28.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pword" />

29.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tcpip6" />

30.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modem" />

31.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ppp" />

32.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pptp" />

33.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ethernet" />

34.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eth_80211" />

35.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bth" />

36.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bth_ag" />

37.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obex_server" />

38.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irda" />

39.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obex_client" />

40.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wceload" />

41.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com" />

42.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ole" />

43.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netapi32" />

44.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ipsec" />

45.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netutils" />

46.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bridge" />

47.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fiber" />

48.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usbfn" />

49.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usb" />

50.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usb_hid" />

51.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usb_printer" />

52.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eth_usb_host" />

53.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usb_storage" />

54.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usb_hid_clients" />

55.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fsramrom" />

56.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fsreghive" />

57.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audio_acm" />

58.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draw" />

59.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show_imaadpcm" />

60.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show_mp3" />

61.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show_mpega" />

62.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show_msadpcm" />

63.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show_wav" />

64.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show_waveout" />

65.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show_wma" />

66.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show_wma_voice" />

67.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show_avi" />

68.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show_mpegv" />

69.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show_wmv" />

70.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ceplayer" />

71.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mediaapps_wmpocx" />

72.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localaudio" />

73.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ie" />

74.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iesample" />

75.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cmd" />

76.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console" />

77.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sdbus2" />

78.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sd_memory" />

79.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usbfn_ethernet" />

80.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usbfn_serial" />

81.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otnetv35" />

82.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otnetv35_sr" />

83.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streamav" />

84.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streamaudio" />

85.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show_errors" />

86.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dshow_capture" />

87.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exfat" />

88.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tfat" />

89.
<Feature Name="Item" CatalogItemId="Item:MS:sysgen_storemgr_cpl" />

网友A:
目前我们测试的最快速度大概在10秒,组件略微比你的多些。

网友B:
其实启动时间多少,除了优化BOOTLOADER、减少组件之外,加载的驱动多少以及驱动类型都有所影响,比如MLC的NAND FLASH,基本上每个FAT盘符需要一秒多的时间,因为项目需要多分了几个盘符,结果它就消耗了四五秒的时间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复,有做过的,能够实现的请联系我,关于组件的问题,可以商量去掉一些!

网友A:
我可以尝试着去做,不过6s内不是很确定一定能搞定、

网友C:
我可以做到5秒,已经在我们omap3系统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