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饱和问题讨论

楼主:
如附件所示的三极管电路,为什么其工作后就是进入了饱和状态了呢?
当三极管做开关管使用时都必须工作在饱和状态吗?
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后能恢复到放大状态吗?
如果说是三家管进入饱和状态是因为VCE太小,那所有的管子导通后C于E之间就导通了,VCE都回减小,那岂不是所有的管子都进入到饱和状态?这个该怎么理解?
还望高手指点一下,由于不会上传图片,就做做成附件的形式了,大家体谅一下哈,一直困惑 与三极管的饱和问题?
到底什么是饱和?高手能给个详细的解释。

网友A(2011-05-17):
谁跟你说途中的三极管工作后就进入饱和的,跟图中的两个电阻有关系。
三极管做开关时一定要工作在饱和区,因为饱和压降只有0.2-0.3V功耗小,发热少,寿命长
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后能恢复到放大状态,视电路参数而定。
饱和是因为Ic足够大,
C和E之间就导通是什么意思?
请楼主翻开模电,好好看看三级管那一章(貌似第三章)。

网友B:
三极管用于开关,必须进入饱和区,如何进入饱和区,就要调节图中两个电阻。其实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不理解是很正常的,当年我也很不理解。实际在应用中会有三极管的相关Spec,可以参照相关参数选择电阻大小,只要IC不再随  B*Ib变化就进入饱和区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我拿了一个实际的8050三极管,测试发现当改变基极串接电阻可改变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当电阻增大时,VCE回增大,电阻减小时,VCE会减小,这样是不是就说明当我的电阻小到一定程度,IB增大到一定值后,B*Ib的值已经超过了(VCC-0.2)/RLD时,三极管就进入到饱和状态,里面的0.2是8050的饱和VCE?通过减小Ib或者减小Rld后又可以从饱和区里面恢复到放大区呢?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另外,一部分书上说三极管饱和时因为集电极正偏了,这是不是也因为Ib增大后,Ic为最大电流,此时电源电压全都压降在Rld上,使得VC很小,以至于VC<VB,这时就是正偏了,这样理解对吗?

模电真是该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C:
LZ,其实,你从载流子的角度去理解“饱和”,可能会深入点。

网友C:
“IB增大到一定值后,B*Ib的值已经超过了(VCC-0.2)/RLD时,三极管就进入到饱和状态”
当你的Ib增大到一定值时,Vbe有可能会大于或等于Vce,因此就出现了6L贴图中的描述。
我也是初学者,有可能理解的不对之处,希望路过的前辈纠正。:)

网友D:
注意,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楼主图中晶体管的状态在电路参数已固定的前提下完全由基极电流决定,只有当Ic不再随着Ib的增加而增加时,晶体管才进入饱和态,楼主应先正确理解饱和的定义。

网友E:
lz不要急,用多了自然会明白了:)

网友F(2012-12-12):
学习啦。饱和的表现就是Uce很少(小于0.3V),而决定Uce是Rc 跟Rb.最大饱和电流。

网友G: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压型,当基极电流很大时,由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限定,所以Ic就会变大,当Vcc通过电阻不能提供如此多的电流时,就进入饱和状态了,即Ib增大,Ic不能随着增大。

网友H:
11楼,说得清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