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是不是每回用ISP的时候,都要先烧LDROM?

楼主(2011-05-17):
是不是每回用ISP的时候,都要先烧LDROM?还是一劳永逸地?另外,助学板上配的那个彩屏,驱动在哪里呢?

网友A:
1.不是
2.资料在整理,彩屏资料在群里有部分。在整理一个助学板的完整目录之中。

楼主:
void OUT_DATA(uint8_t data)
{
   uint16_t i;

   i = data;
   i <<= 2;    //因为数据口从A2~A9
   DrvGPIO_SetPortBits(E_GPA,i);
}
这个有错不?

楼主:
A2~A9,输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