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FATFS+2440求助

楼主(2011-05-17):
(无正文)

网友A:
我是这样搞的,先申请一个变量 WORD temp;
temp = LD_WORD_fat(&fs->win[BS_55AA]);
if(temp != 0xAA55)
  return 2;

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告诉我,hby2003@gmail.com

楼主:
:'(还是一个样

网友A:
那看你有没有读取数据出来,数据读错了话肯定是不对的

楼主:
#define BS_55AA                                510
但是我在510读的不是0XAA55倒是在508读出的是0X55AA,我的程序设的是小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哦,在2440用SDIO读取SD卡的时候,需要把SDIO模块设置成大端模式,因为SD内的数据是大端模式的顺序排列的

楼主:
#define BS_55AA                                510
这里要改吗?

网友A:
不是这里,在设置SDIO模块的寄存器里面改
SDICON 的 bit4,你选择 TYPEA,试试看看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是这样的,我刚改了TYPEA
rSDICON=(0<<4)|1;
但还是不对,rcv_tmp=rSDIDAT;最后这里rcv_tmp=aa550000,在地址中为000055aa,原因是
*(BYTE_fat*)(buff++)=(BYTE_fat)(rcv_tmp);
*(BYTE_fat*)(buff++)=(BYTE_fat)((WORD_fat)(rcv_tmp)>>8);
*(BYTE_fat*)(buff++)=(BYTE_fat)((DWORD_fat)(rcv_tmp)>>16);
*(BYTE_fat*)(buff++)=(BYTE_fat)((DWORD_fat)(rcv_tmp)>>24);

这里我是这样改的
WORD_fat  LD_WORD( BYTE_fat *ptr)
{
   return (WORD_fat)(((WORD_fat)*(BYTE_fat*)((ptr)+1)<<8)|(WORD_fat)*(BYTE_fat*)(ptr))+1);

}
但最后temp = LD_WORD(&fs->win[BS_55AA]);
这里temp还是为0

楼主:
:'(可是不对啊

楼主:
问题解决,是2440里大小端的问题rSDICON=(0<<4)|1;
设为这样就可以了。其它的用网上的程序就可。
现在if (LD_WORD_fat(&fs->win[BS_55AA]) != 0xAA55)  这里没问题了,但是再向下就又不对了
res = follow_path(&dj, path);
到上面这里,res = FR_DISK_ERR
还不知道是怎么错的,继续努力,也希望这个贴子能对和我一样正在学SD+FATFS的人有所帮忙

楼主:
错了,是这里不对的
res = follow_path(&dj, path);        /* Follow the file path */

网友A:
注意读写SD驱动函数的参数...
我帮你找找我的移植的调试笔记吧...就几个要点,

网友A:
其实坛子里有人搞过,现在才看到,你可以参考下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newest.html

楼主:
:)是有个贴子这里,我的disk_read 就是用xfcjava2大虾的
[ARM 论坛] 主题:移植FATFS到S3C2440的SD卡上遇到的困难,请高手指点

但我的程序跑到res = follow_path(&dj, path); 这里时返回FR_NO_FILE

楼主:
:'(继续求助啊,我发现程序第一次在dir_find中的
do
{
......................
}
while(res == FR_OK);
中是对的
但再次循环时,也就是第二次do时c = dir[DIR_Name];
这里C = 0
在ff.h中
#define        DIR_Name                        0
查dir[DIR_Name]地址为0X33FF3604
其数据为
0x33ff3604       00 8A 07 00
不知道是哪里设的不对了,大虾们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的笔记放在家里的电脑上,我放到网上了 ,很多细节没有涉及,你可以参考下
http://blog.chinaunix.net/space. ... =blog&id=324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