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101 SWD调试接那几个脚?

楼主(2011-05-17):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要调试LM3S101的芯片,SWD调试的话,以下4个引脚必须接上: SWDIO,SWCLK,RESET,GND。
如果你是通过调试器供电的话,VCC引脚也需要接上。如果你想要使用调试器的trace功能,而且调试器支持的话,可以把SWO接上。
------------------------------------------------
www.coocox.org/CN
免费的Cortex-m0和m3开发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