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画板。plc。。请拍砖。。

楼主(2011-05-17):
这是小D第二次画PCB板,与第一次类似,只是这次添加了AD.DA部分。是protel99se画的。请高手们多多指教。。。小D不甚感激。。。
第一次发帖哦。。多多支持。。。

网友A:
整体上电源线的走向还是可以的,但有几点
1、继电器是否存在错误?
2、继电器输出,输入没有隔离,继电器就是多余的存在,浪费钱。
3、普通信号线的VIA可以用0.3MM/0.8MM。还可以调整线,省出一堆面积用于覆铜。
4、GND覆铜网络上下可以多打下VIA。

网友A:
插件元器件的线,能走底层的线就尽量走底层。

网友B:
插件元器件的线,能走底层的线就尽量走底层,很对,到时出了板出现什么问题容易检查,芯片也不容易受干扰^_^整体不错,支持一下,希望继续加油^_^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很感谢您的指导。。
这里我解释一下几个问题。
1.继电器是干簧管继电器,只有常开接点,因为其他继电器体积都比较大。为了有更多的输出接点,所以使用比较小体积的。
2.这个问题不是很明白,一共30个继电器,分了两组,有一组16个,一组就14个,这两组分别有一个公共点。这样类似干接点一样。
3.过孔的尺寸,新手不知道怎么确定,呵呵,多谢指点。
这是我继电器的PDF资料。。

楼主:
小做修改

网友C:
收益颇多啊

网友:
多谢先多谢啊

网友D:
整体还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