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丝印问题 CABOT

楼主(2011-05-17):
请各位大侠
帮忙丝印为CABOT  的SOT23-6的 型号是哪个型号 这个是LED手电筒的!!
还有1款上面印着第一排FL103第二排A11007      样子一样少一个脚

烦请各位了。。无限感激

网友A:
是否为恒流IC ?

如果LED电路中没有电阻,则驱动LED的一般都恒流IC,否则多数是恒压IC

网友B:
单片机和三极管。

网友C:
同意ye老师

网友D(2012-07-21):
图片搞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