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接口如何连接?

楼主(2011-05-17):
我打算用DVI接口来读一个摄像头输入的信号,DVI接口在电路板上该如何连接?
VCC,DDC Date和DDC Clock可否直接悬空?
如果有原理图可以借鉴一下,那就最好了!
我的Q:415407710.
不甚感激!

楼主:
谢谢!我已经把封装画好了。
请问您知道DVI 如何连接的吗?

3# pa2792

网友A:
这里《DVI接口规格和定义.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