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变5V

楼主(2011-05-17):
有9和5V输出的开关电源。电路中又用LT1085把9V转变成5V给485芯片  这样做事为什么么?是不是5V输出的那一路功率不够?

网友A:
你那开关电源的两路输出共地吗?

楼主:
maychang 老师 两路共不共地有怎么样区别  我这个是不共地的

网友A:
既然两路不共地,那么很可能是该485芯片所在的电路不能与另一路5V供电的电路共地。若该芯片使用另一路5V电源则将使两路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