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

楼主(2011-05-17):
在PCB布局时像那些去耦,滤波电容,我是按照原理图上的位置布局,还是随便放,只要线最短,好看就行

网友A:
怎么能“按照原理图上的位置布局”?原理图上可能某元件放在一张图纸上,另一元件放在另一张图纸上,你也分两块板?
“随便放”显然更不行。

好看不好看,没有什么关系。排列整齐好看,但绝对没有一位画PCB的高手将所有电阻电容排列整齐的。
线应该短,但不可能所有的线都短。某电容到某芯片的线短了,其它元件到此芯片的线就可能要长一些,为此电容让路。
根本的作法,是熟悉电路的工作,明确各元件的作用,能够分析清楚某元件放到什么位置可能会对电路工作产生什么影响。这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有坚实的电路基础。

网友B:
不知道为啥国内老是找一些小姑娘去画PCB 布置的倒是挺美观的
可是正如maychang老师所说 这个需要坚实的电路基础

网友C:
怎么可能随便放?

需要兼顾满足性能、工艺、美观、成本等各项问题的,性能是第一要素,但可不是唯一要素哦,有的时候为了工艺、成本等降低指标也经常有的是。

网友D:
应该离电源和地最近的放置

网友A:
哦,曾见过一位,我让她画块板,居然能够将所有电阻成一排,所有电容成一排,各在板子一侧。
说实在的,能排得如此整齐,我做不到。

网友E:
先考虑好用,再考虑美观,两者相能结合当然最完美。

网友F:
刚毕业那会儿啥也不懂,第一次画板,把所有的去耦电容放成一排了:L

网友G:
我现在也不会不PCB板,实用的东西总是很难掌握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找小姑娘画板那是调节工作环境,一大帮爷们在一块工作效率不会高:lol

网友I:
PCB感觉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现在布局头多大了

网友J:
同感,特别对于我等业余的

网友K:
外行布板主要是内行嫌麻烦。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找小姑娘画板那是调节工作环境,一大帮爷们在一块工作效率不会高:lol
引用 网友H:

哈哈 有道理
难怪我们办公室的爷们干事不行 原来是没有小姑娘:lol

网友K:
小狼赶紧去招几个mm就是。

网友L: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东西是积累的,多学习多画才能明白。2楼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