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假的232芯片也太强了

楼主(2011-05-17):
我已经确认我买了假的232芯片,上电发烫,经常发烫,偶尔发现不烫。我想试试看能不能烫到把板子烧着,于是我就上电让它发热去,测量芯片温度达到了100多度,让他烧了几个小时,几次试验后居然 发现又不烫了,我以为这下给烧的彻底死翘翘了,没想到连上电脑居然还能正常通信,真是崩溃啊!

网友A:
KAO,LZ遇到传说中的宝物了。

检查检查电路上有无问题!?

例如共地等是否存在问题,一般就是质量差,也不会有这种太白菜的BUG的吧?共地处理好了吗!?

网友A:
KAO,LZ遇到传说中的宝物了,难道是为了使用在俄罗斯北极地带的产品?

检查检查电路上有无问题!?

例如共地等是否存在问题,一般就是质量差,也不会有这种太白菜的BUG的吧?共地处理好了吗!? ...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不和电脑连照样烫,该烫的时候就是专门把共地处理好照烫不误,它要是不烫了,不用刻意的处理共地它也不烫,也许真是怪物,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芯片肯定不是原厂,肉眼都能看出来。

网友A:
不和电脑连照样烫,该烫的时候就是专门把共地处理好照烫不误,它要是不烫了,不用刻意的处理共地它也不烫,也许真是怪物,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芯片肯定不是原厂,肉眼都能看出来。 ...
引用 楼主:

这种通用品,市场上做的厂家超级多,大家现在用MAXIM的反而少了,例如SIEPX等等都做这个,价格便宜很多,你也没必要非买MAX不可,但肯定不能买打着MAX232的假冒货

楼主:
我买的不是美信的,我买的是TI的,是打着TI的假货,后来经过我认真辨识认定是假的,已经把剩余的芯片给退掉了

网友A:
呵呵,还能退掉,看来LZ遇到一个还算有点诚信的假货贩子。

楼主:
呵呵,我是大买家,人家还想继续和我做生意,还请我吃了顿面

网友B:
烫可能是因为有引脚接错了,我就遇到过.还有些山寨的偶尔会发烫,具体原因不明.拔插多的时候发生的概率比较大(带电拔插)

网友A:
靠,大买家,他也敢作假?

要么掏20000银子放生一次,要么交20000银子罚款,否则扣货款后等待进一步索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不是引脚接错了

网友C:
我*,LZ我去年与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到现在还经常维修以前用假芯片的机器呢,假芯片坑人呐。。。

网友D:
呵呵,还能退掉,看来LZ遇到一个还算有点诚信的假货贩子。
======================================
没什么,我有一次,也是买了批假232,都贴到PCB上去了,结果不能用,只好全手工拆下来。丢给卖家,他二话不说退了款。

网友E:
俺也遇到过,打着假mark的max232。
做样品测试时,本来用的是ti的,可是测试发现了不供电时发送啥,产品返回啥,于是仔细追究,发现了mark和常用的不同,换做正品ti的就OK。
幸亏俺的产品只是送样品,后来赶紧给客户解释,更换...

网友F:
不敢用假的MAX232,用SP232,质量还可以。

网友G:
发烫是有条件的,通常是闩扣效应导致,温度会改变器件的参数,所以热热就又正常了,只是这样的芯片不能用。

楼主:
春阳大叔,现在好点的芯片是不是已经解决了闩扣效应?我听一个人给我说他热拔插都没事,还没有隔离

网友H:
这样之后估计不能用了哦

网友I:
词芯片生命力顽强

网友A:
春阳大叔,现在好点的芯片是不是已经解决了闩扣效应?我听一个人给我说他热拔插都没事,还没有隔离
引用 楼主:

不要道听途说哦。

只能说现在的设计提高了闩扣效应的阀值,以前也许1A的电流冲击就可能发生闩扣效应,现在的设计可以做到10A的电流才能发生而已,但这可不能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J:
在芯片供电线路上串接个10欧的电阻

网友K:
我猜你的情况有两种可能:
1你的电路或者某个地方有误;
2你买到的芯片并不是假的芯片,有可能是翻新的 和假的不一样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电路正确,如果电路有误感觉现象不是这个样子,芯片是假的,我上TI网站查了该系列芯片的丝印模式,严重不一样,打得那个TI的**又小又模糊,而且之前我在网上买过两片应该是正品的,TI的**又大又清晰,这次给我了一点教训,我可以分辨真假芯片了,当然仿真度太高的估计不行

网友L:
看样子以后买芯片要小点了

网友K:
现在纯粹假的芯片我想很少,但是翻新的这种那就太多了,真得擦亮眼睛!

网友M:
春阳大叔,现在好点的芯片是不是已经解决了闩扣效应?我听一个人给我说他热拔插都没事,还没有隔离
引用 楼主:

只能说现在的芯片大多在这方面做了增强,并没有完全解决,在高可靠性场合还是要进行处理的

网友N:
此芯片生命力顽强

网友O:
也遇到过,发热,通信正常,不敢用

网友P:
这就是神一样的东西啊

能自动修复啊

网友Q:
说明假的还不错呀,技术革新了

网友R:
我也遇到了!
曾经一段时间客户返回的都是这个片子坏了
郁闷!
那个SP232是哪家公司的?

网友R:
回复 楼主:

我遇到的现象是发烫时不通信,
不断电一会冷下来又能正常通信!
还有我用USB供电的
先通电后插232口就肯定发烫
先把232口插上再通电就不烫!

网友S:
买过假7805,有的连输出都没有,摸了一下,一层皮给烫焦了

网友T:
。。。可能是你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U:
偶尔发现不烫

网友V:
max485假的也多,上电就烫,还是用sp48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