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已经烧录进去的程序吗?

楼主(2011-05-17):
买了一个微芯套件,KEELOQ 3 DEVELOPMENT KIT,其程序都已经在原厂烧录进去了,那我想看看其烧录进去的程序可以看吗?
       PS:KIT2有的,MPLAB8.50装了。

网友A:
估计不行

网友B:
如果芯片加密了,则就不行,你可以用PICKIT2读取一下看看,但千万不要对它进行编程,否则可能把里面的数据冲掉了。

另外,一般这种套件的资料都是开放的,你可以查查官方网站相关资料,一般里面都有HEX文件、源代码、电路图等

楼主:
如果芯片加密了,则就不行,你可以用PICKIT2读取一下看看,但千万不要对它进行编程,否则可能把里面的数据冲掉了。

另外,一般这种套件的资料都是开放的,你可以查查官方网站相关资料,一般里面都有HEX文件、源代码 ...
引用 网友B:

我弱弱的问下,该怎么尝试着操作,读取其程序呢?

楼主:
这是配置字的数据,大家帮我看看,可以看到其烧录进去的程序的话,那该如何操作呢?
我是新人,才开始学这个东西,大家多多指教哈!谢谢!

网友B:
你既然会用MPLAB,看到就会在调试或者编程窗口选择PICKIT3作为工具,并且就会点那个读取吧!

从你给出的CONFIG看,这个器件没有加密,如果你给出的配置字没有错误的话,那自然就是可以读取的。

网友B:
具体如何操作请查阅MPLAB和PICKIT3相关工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