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电路的原理

楼主:
LT1930是凌特公司的一款电源芯片内部结构如图

是通过内部的一个基准源(1.255V)加外部电阻分压来产生需要的电压。
想请教一下,下面应用中电感L1,电容C4和二极管D1的作用,还有就是电路是如何产生负电压?谢谢

网友A(2011-05-17):
红线左边部分,是基本的Boost电路。红线右边,上面的C4D1D2C2构成倍压整流电路,下面的C5D3D4C6构成另一路倍压整流电路(输出对地负电压)。
要想理解“电路是如何产生负电压”,比较好的办法是假定LT1930的1脚在零与某电压之间不断变化,分析1脚为零及为高时C5如何充电或放电,D3D4何时导通何时截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下面的电路中产生的电压,C5,D2,L2A构成什么电路。如何来工作的。要再加一路产生负电压的电路,如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