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89C669的问题

楼主(2011-05-17):
(无正文)

网友A:
用MAX232做个232收发器,然后用Flash Magic下就行了。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换其它的51,比如C8051F
硬件仿真,仿真器很便宜的<200RMB,全系列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232收发器是不是类似于80C51那样连接管脚?然后通过串口与上位机连接,再通过Flash magic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