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基极电流

楼主:
这是一本书上的我疑惑的是,它为什么说基极电压是7.5v,如果是7.5的话,岂不是说上偏置的电流直接流进下偏置,而三极管基极没有电流流过,还是说基极电流很小,可以忽略?

楼主(2011-05-17):
最后一句,这是由于晶体管本身的输入阻抗并联在R2上的缘故。难道说晶体管本身输入阻抗非常大,和R2并联后的电阻接近于R2,这是不是和流过基极的电流很小是差不多的意思?

网友A:
两个10k的上下偏置分压15V,不是7.5V是多少!
这是一个典型的放大电路,输入信号为小交流信号。两个10k提供直流电压偏置,你把它的交流回路画出来就理解了。

楼主:
re3
我的疑惑是根据节点电流法,R1的电流应该流向R2和三极管基极。如果基极电压是7.5V的话,也就是说R1的电流没有流向基极,而是直接流向了R2。是为什么呢?

网友B:
流过R1的电流有一部分流入三极管基极,但仅占流过R1电流的一小部分(百分之十几),所以基极电位并非7.5V,而是“比由R1与R2分压后的电源电压稍低一些”。原文说得很清楚。

楼主:
maychang:
谢谢,有时候我想到是那样,但是由于自己很菜,又不敢确信,所以想求证一下,谢谢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