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旗显示高度。。。

楼主(2011-05-17):
本人现在在做一个升降旗的模型。想在升旗的时候时时显示旗帜的高度,请问要怎么弄?不能用距离传感器。现在除了用超声波外,还能怎么弄?

网友A:
顶部滑轮加装编码器

网友B:
用步进电机驱动,驱动多少步,就是多高。

网友C:
超声波不合适,可用光电码轮,或者用3楼的方法。

楼主:
我原来也是用三楼的方法,就是误差太大.可偏偏题目要2cm的误差.旗帜要升1.5m     光电码轮 和那个光电编码器太贵了.

网友A:
加一级减速装置,让电机主轴多转几圈,分辨率就提高了.

网友C:
1.5米2CM误差不算小,想便宜,在滑轮上装小磁铁用霍尔元件都可以做到。

楼主:
额..谢谢大家的帮吗...这几天学了下超声波的用法,这个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