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PICKIT2给板子供电吗?

楼主(2011-05-17):
要是可以,那该怎么操作呢?我打开MPLAB后,在DEBUGGER菜单下选择了调试工具后,我的目标板上电指示灯亮了,但液晶显示屏却没有出现该有的画面。按说明书的说法,有三种上电方式:
• Connect a 9-12 VDC (0.75 amp minimum) supply using J7 (see note below).
• Connect a 9-12 VDC (0.75 amp minimum) supply to U6 (9V) and U7 (GND).
• Connect a 5 VDC (1.2 amp minimum) supply to U5 (5V) and U7 (GND).
LED D5 will immediately turn on after power-on.上电后,其液晶显示屏会出现某种字样的。
但是我用PICKIT2供电可行吗,LED D5也亮了,但是液晶显示屏就是没有反应。
图的左上角是9V的供电电源插孔,主控芯片的正上方是在线编程的插口,我只插上了KIT2.

网友A:
如果目标板功耗不是太大,KIT2是可以供电的。程序跑起来LCD才会显示字符吧。

网友B:
功耗不大就可以,记住USB只有500m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