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内部ram 和rom

楼主(2011-05-17):
刚开始学习dsp,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dsp外部一般接有掉电不丢失的flash和掉电丢失数据的sdram,那内部的ram和rom的作用体现在哪呢

网友A:
那种DSP啊,内部有sdram吗?

网友B:
内部ROM没啥用处。一般程序和数据都放外部FLASH。
外部RAM,可不一定需要。

网友C:
一般会把FLASH的程序加载到内部RAM,然后在RAM中执行指令(程序)。当前,ROM和RAM的差别越来越模糊,因为以内部RAM存取速度最快,它既可以存放指令,也可以存放数据,所以最为常用,容量也是越大越好。

网友D:
有些DSP会把一些标准算法烧录到片内的ROM里面,这样客户就可以直接调用,从而节省了程序空间,同时还可以起到一定的IP保护作用。比如有些ADI的SHARC DSP内就有很大的MASK ROM,出厂前就已把DB/DTS等解码算法烧在里面了。

网友E(2011-07-09):
TI的bootloader在内部rom,这应该是内部rom的主要用途

内部RAM都是告诉RAM,一般程序放到内部ram运行,这样系统性能高

外部RAM用来存放大量数据

外部rom就是存放应用程序的啦

网友(2017-05-12):
那么RAM和ROM在DSP中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