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信号线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1-05-17):
两条信号走线相互平行容易产生干扰,中间加一条地线隔离就能降低干扰,请教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屏蔽(注意,这只能是有限的局部屏蔽)。

楼主:
回复 网友A:
HWM老师,为何有屏蔽作用呢?什么原理呢?本来我学的专业偏向于写软件的,现在工作的关系,软硬都要弄,硬件方面好多基础的东西都有点模糊了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to 3L:

简单起见,仅考虑静电屏蔽。

我们知道,电荷周围存在着由此电荷激励的电场。电场从正电荷出发,发散入空间,形象地象一条条线,那叫电场线,度量上称为电通量。

电荷有正负。原则上,正电荷放出的电场线将由负电荷收回。如何只有正电荷,则电场线将被无穷远处的假想负电荷收纳。现在,如果正电荷附近放置一块金属,由于电场的作用金属内的电子将趋向于那正电荷,收回部分此正电荷放出的电场线。但同时,由于那块金属离电荷的远端缺少电子而呈现出带正电,此正电荷继续向外激励电场放出电场线。现在将金属接地,可以发现大地中的电子会流入金属去填充金属中电子空缺区域。这样,金属就截断了部分原正电荷放出的电场线而并不继续在另一端放出电场线。此现象就是屏蔽。

屏蔽除需注意封闭性外,还必须将屏蔽导体可靠接地,这样才能保证屏蔽的有效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HWM教授的回复,我有几点感触
1 电荷周围存在着由此电荷激励的电场。最近随手翻了翻高中物理教科书,看到的相同的话,高中的时候没有当回事,现在看来感触挺深的
2 HWM教授对自然科学的领悟之深,第一感觉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3 前天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麻绳理工学院一个老教授讲的电和磁的公开课视频,他提到生活中处处都需要电,我们身边到处是电和磁,彩虹的形成也是由于电的存在,马也需要电来带动肌肉的收缩,人的神经需要电,原子,分子,所有的化学反应都需要电的存在,没有电心脏将停止跳动,没有电人们将无法思考,呵呵,第一次听说

网友B:
HWMl回答的应啊,我也是只知道加地线可以屏蔽,呵呵,原理就不知道了,向你学习

网友C:
谁说HWM一定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人家也可能是基督徒,法拉第就是一个基督徒

网友D:
别说法拉第,大多数欧美科学家是有信仰的。
但以信仰来区分唯物主义等等,则是绝对的错误。

网友D:
这是咱们贵国多年教育的恶劣后果。

网友E:
线间地线,抑制反馈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说一定,是说第一感觉。

楼主:
牛顿那么牛,晚年还研究神学呢,已发现的自然科学理论还是不能解释所有问题

网友F:
没什么深奥的原理,屏蔽而已。有点为了更好地屏蔽,中间的地线还多次打过孔落地

网友G:
感触颇深啊

网友H:
我个有认为是减小各自的回路面积,让其两走线的干扰也相应减小。

网友I:
信仰上帝,那是对自然界怀揣敬畏之心

可不像天朝,普通风气 除了信钱啥都不信
唉,失去敬畏之心真可怕

楼主:
钱是赚不完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心态最重要

网友:
差分布线?

网友J:
回复 楼主:

牛顿一直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不是晚年。晚年由于精力下降或者当时的整体科技不足以支撑牛顿继续研究科学,牛顿才会转移研究方向。

牛顿真的很牛

楼主:
23# shizaigaole 牛顿的牛是站在牛人们的肩膀上的 :)

网友K(2012-05-22):
干扰,电子工程师永远的纠结

网友L(2013-01-20):
引用 网友A:
屏蔽(注意,这只能是有限的局部屏蔽)。

H叔,那在对地的覆铜上面加上过孔,是为什么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H叔,那在对地的覆铜上面加上过孔,是为什么呢?

构造低阻抗的地平面,通常在RF板子里常见。

网友N:
引用 楼主:
钱是赚不完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心态最重要

:)

网友A:
引用 网友L:
H叔,那在对地的覆铜上面加上过孔,是为什么呢?

增加对地点的连接,以构成更坚实的地电平。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构造低阻抗的地平面,通常在RF板子里常见。

谢谢版主!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增加对地点的连接,以构成更坚实的地电平。

:)学习了!

网友O:
减小回路面积,降低干扰。。。

网友F:
高速电路才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