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RS485的AB线接反

楼主(2011-05-17):
RS485通讯网络中, 如果其中一台RS485的A.B线接反了,
会产生什么问题? 完全无法通讯还是通讯出错或通讯性能大幅下降?

网友A:
无法通讯还是通讯出错

网友B:
就接错的那个老说,那不是是0变成1了,1变成0了,

网友C:
逻辑将相反,数据就是全部取非的结果。

网友D(2013-12-05):
485AB线接错的话不是简单的逻辑相反。下面是我试验的数据,还没研究里面的规律,发出来自己看下。
正常: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反向:00 7F 3F 7E 1F 7D 3E 7C 0F 7B 3D 7A 1E 79 3C
如果大家有时间就研究一下分享。

网友E:
起始位都可能发生错误,不具有太多研究的意义。

说的很对!

网友F:
要用示波器才看得出来,因为全乱套了。

网友G:
完全无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