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9.00调试c8051f120老是出错

楼主(2011-05-17):
我用KEIL9。00   调试c8051f120  有时候能下载成功,有时候就出现错误,程序肯定没问题,第一次下载没事,结束仿真,然后第二次下载程序就停在STARTUP.A51里面,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停这了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我软件**完了,以前用一直没事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楼主:
应该如何设置   2# ayb_ice

网友A:
喂狗或关闭狗
具体怎么做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  都没用  有时候点击下载  KEIL软件直接未响应

网友B:
KEIL9??? 软件怎么这么新?

楼主:
终于知道了   没有把C8051F120.H加到工程里面去   虽然软件自己编译不会错  但还是得手动把文件加到工程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