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能放在子程序中作延时时间调用不

楼主(2011-05-17):
如果这样用的话,什么时候开始计时?

网友A:
你想在程序中调用中断程序?

网友B:
一般用法是在定时器中断中设置标志位,在主程序中判断标志位,这样来使用。

楼主:
我想来回调用它,呵呵

楼主:
如果按照你说的,在一个输出开始计时的话是不是还要打开定时器中断?

楼主:
就是说打开了定时器中断时系统就开始计时了?

网友B:
完全正确

楼主:
那些软仿真中,像PORT口的按键中断,在软仿真时如何模拟按键产生的中断呢??

网友B:
软仿真里有个虚拟设备,可以模拟。

楼主:
我找了找没有找到

网友B:
211~213页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四位机有软仿真功能,而8位好像没有。
具体方法见下图。

网友D:
可不可以这样得到比较精确的定时?

void dleay(uint16 dly)
{
       TIM_CTR = 0;    // 假设递增计数
     TIMER_ON;
        while(TIM_CRT <= dly) ;
       TIMER_OFF;
}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定时器来定时最精准了,我个人不推荐用循环的方式,一是计算麻烦,二是有隐患。

网友C:
如果你要用你那种方法可以这样做:

1.复位IO口为低电平,在循环延时前设置某个IO为高电平,当循环延时结束时,设置该IO口输出低电平。

2.示波器来测量延时时间是否正确,这样最精确了

网友B:
可不可以这样得到比较精确的定时?

void dleay(uint16 dly)
{
       TIM_CTR = 0;    // 假设递增计数
     TIMER_ON;
        while(TIM_CRT
引用 网友D:
要多精准?一般延时也就做个大概。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在需要延时的地方才打开定时器,定时器时间到只在中断程序中修改一个标志变量。而主程序在需要延时的地方就while着等标志变量变化,标志位变了说明时间到,然后把定时器关闭。这样的延时是比较准的。

网友F:
是完全可行的,我经常这样用:
要搞清楚,定时器的允许中断位和判断标志位是两个不同的位,你在主程式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判断定时器有没有计时(溢出)标志,而不一定要跑到中断中去判断的,前提是,你去判断的时间要小于定时器的计时时间!

网友G:
可以把 看门狗放在 DELAY 中

在调用DELAY

网友B:
完全可以,用个IF语句就可实现,而且比用延时函数效果要好

楼主:
多谢大家,我明白了

网友H:
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