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比较器竟然会出这样的问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05-17):
第一个图是电路图,电路不是我设计的,是别人做的,
第二个图上面那个是实际的2脚和3脚输入波形
第二个图中间是1脚实际输出波形,
第二个图下面那个是欲得到的理想波形,

由图可以看出,当3脚电压高于2脚时,输出为高,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当3脚电压为负且低于2脚时,输出竟然还是高,特别明显的是只要3脚电位向下过零,输出瞬间变高,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求高手指教

网友A:
首先我不是什么高手  我现在还在实习 说一下我的看法  运放作比较器的时候两个输入信号不同符号是没有可比性的 你所说的个三角的电压为负且低于2脚时输出还是为高,那你的2脚是正还是负?假如为负的话他是绝对值越大数值越小的 这样的话出高就不足为奇了~~~~
还有就是建议在3脚处加一个电阻,我看公司里的电路上都有的,具体的阻值我是不太会算的~~~~~

网友B:
re LZ:

输入端(3)为负时超出比较器的合理输入范围,自然其输出将是非正常的。

楼主:
2楼:2脚与3脚是正是伏都是对同一参考地而言,如同最上面那个图中那样,3脚电压为负时(此时2脚3脚是共同参考点),2脚就是比3脚高

3楼:比较器输入端不能为负吗还是负的幅度很大,可是只有0.7伏啊,

网友C:
电路不对,比较输入侧应该是桥堆的输出。

网友D:
楼主3脚的波形是自己分析的吗,不是实测的吧。理论上应该不是这种波形的。

网友D:
该电路,1脚输图2 那种波形是必然的结果。

楼主:
以上波形为实测,

楼主:
7楼得你能说下原因吗,

网友E:
将2脚电压抬升0.7V,再比较。可以用一个两个电阻对vcc分压得到0.7V,并加入2脚中
另外,比较基准最好不要用0V,稍微抬一点

网友D:
回复 楼主:

告诉我们你所有波形的测试点,和测试方法。这个问题让人很费解。

楼主:
所有波形的参考地均为358第4脚,

网友D:
3脚是不是选用交流耦合测量的?如果是直流耦合,波形肯定不对。  由于二极管的稳压与箝位作用。

网友F:
在3脚加一个1N4733到4脚,阳极接4脚。试试。

网友F: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F:
改动一下

网友G:
先前没有注意到此帖。
很奇怪,没有人注意3楼HWM老师的回复。
我替HWM说得再清楚些:LM358允许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0.3V(见LM358的资料),再低则会发生错误。

网友F:
我注意到了,就在15楼的图上加了个二极管,但显然选型不对,那问一下
选个什么型号的好呢?  或者
在不改方案的情况下如何改好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并不是3楼所说的原因造成的,而是358的3脚输入信号的相位与输入方式造成的。
由于3脚的输入信号是由交流市电信号衰减而来,而2脚基准电源是市电经半波整流而得。原设计者产生了一个误区,以为交流电有正负之分,在3脚输入时始终呈现为正负极,实际不对。由于“而2脚基准电源是市电经半波整流而得”的原因,造成3脚输入信号始终呈现为正,所以才会出现以上“异常”现象。

也不知道我这么解释,你是否清楚。

网友G:
19楼:
3脚输入信号始终呈现为正?你根据什么这样说?
要验证这一点很容易,15楼已经仿真,将仿真示波器接到运放3脚看看就是。

网友D:
为什么看不见别人的回复呢?

网友F:
看看3脚波形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F:

你将测试端分别置于2脚和3脚,并将耦合全部设置为直流,再测一下看看。

网友F: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看

楼主:
感谢各位的分析和回复,这个电路我感觉先天有问题,比较同意3脚电压不可低于电源负端0.3V的说法,
另外3脚的输入不是一直为正,相对于电源地确实会出现负极性,

网友H:
看了datasheet的内部电路, 俺支持HWM和maychang观点, 原因是输入端电压超出了允许动态范围.
楼主图中, 150K与10K分压,峰值可得到-20V, 远远超过了Q10的发射结击穿电压, 上方最右侧6uA恒流源的电流完全被吸走,Q11,Q12截止, Q5,Q6饱合导通,输出高电平.
楼主实侧一下, 负半周输出的高电平, 应为线电压低于-130V出现

网友I:
大蚂蚁分析正确,顶一把~~~ :D

网友J:
gaohq仿真有误,lz用到了几个稳压管,你都换成了二极管

网友J:
1N4744是15V稳压管,1N4733是5.1V稳压管

网友I:
1N4733确实是5.1V稳压管,但LZ的这种接法用到了稳压管的稳压特征了吗?和换成用二极管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