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红牛开发板 液晶屏程序,空间不够怎么处理?

楼主(2011-05-17):
问题:准备用红牛开发板的 TFT屏显示图像的,申请了一个大数组,结果编译的时候提示如下:
linking...
.\Obj\STM3210E-EVAL.axf: Error: L6406W: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ection .bss(main.o).
.\Obj\STM3210E-EVAL.axf: Error: L6407W: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14400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附上程序: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 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extern unsigned char Image_Table[];
unsigned char Gray_Table[82944];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InterruptConfig(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void Decrement_TimingDelay(void);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u32 i;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Interrupt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 Initialize the LCD */
  STM3210E_LCD_Init();
  /* Clear the LCD */
  LCD_Clear(Black);
  LCD_SetDisplayWindow(00, 00, 239, 319);
  LCD_WriteBMP(48, 64, 144, 192, Image_Table);
  for(i=0;i<100000;i++);

BMPtoGray(Image_Table,Gray_Table);

  LCD_Clear(Black);
  LCD_SetDisplayWindow(00, 00, 239, 319);
  LCD_WriteBMP(48, 64, 144, 192, Gray_Table);
  }

我的芯片是STM32F103ZET6,SRAM是64k的吧,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unsigned char Gray_Table[82944];
。。。。。。。。。。。。。。。。。。。。。。。。

82kb的数组阿。。。声明成const放flash里吧。。。。

网友A:
发现你的程序是要改动gray table的。。。。
这样 你设置个乒乓双缓冲,转换1/4,DMA传1/4到lcd,同时转换下面的1/4,如此反复,搞定图像。。。缓冲大小取决于你的可用r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ndshake 谢谢~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