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启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17):
1.芯片:AT91SAM9260-CU,BGA2172.上电后,3.3V和1.8V均正常,RESET信号也正常有效
3.18.432MHz和32.78KHz晶体均正常(另:SDRAM的CLK输出48MHz时钟)。
4.BMS=1,但是DataFlash和NandFlash上CS均没有信号,打算用SAM-BA,USB连接到PC,显示驱动错误。
5.检查后发现PLLRCA管脚电压为0,以前做的一块正常的板子电压为1V左右,连接到此管脚1KΩ,1nF,10nF均焊接了。

望高手分析指点,谢谢。

网友A:
用串口即DEBUG口同RS232连上试试
在哪儿呀,有联系方式吗,我刚弄通AT91SAM9260的启动程序!
有时间,一起讨论讨论!

optix2000@sohu.com

网友B:
SAM9260启动流程:
1、BMS引脚=1:从片内ROM(容量32K,已固化的启动程序”Rom boot…”)启动,然后Rom boor程序自动从SPI CS0/CS1接口的DataFlash的0x0地址查找2级的启动代码(即bootstrap程序);若没找到匹配的启动代码,将查找NANDflash中的0x0地址是否有匹配的2级启动代码;如果还是没找到匹配的启动代码,Rom boot程序将查找USB设备中是否有2级启动代码;如果还没找到启动代码,最后将查找DBUG串口是否收到2级启动代码;若都启动失败,DBUG口将提示相关信息。
2、BMS引脚=0:从片外启动(即NorFlash启动,接NCS0,地址为0x1000 0000)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1.DEBUG口没有任何打印
2.根据启动流程,BMS=1时,ROM BOOT总是要去读SPI falsh或NAND flash,但是DataFlash和NandFlash芯片上的CS引脚均没有信号,说明没有去读FLASH,所以ROM BOOT都没有正常工作。
3.没有连接片外NOR flash,所以没有办法测试。

有什么原因会导致ROMBOOT都不正常工作的呢?虚焊(包括BMS引脚)?9260是坏的?
这次焊接4pcs都是一样的问题,以前做的板子是正常的,原理图9260部分完全是一样的,还有什么原因呢,请各路高手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
测试了一下:
采用片外32.768KHz时,SDRAM的CLK输出48MHz,
采用片内32.768KHz时,SDRAM的CLK输出18.432MHz
但PLLRCA引脚总是0V,以前正常板子是1V左右,原因应该在这里,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2013-03-18):
正在研究at91sam9260的启动……

网友D(2016-11-23):
请问楼主当时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想参考一下,先说声谢谢

网友E(2017-01-05):
问题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