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AD芯片选型

楼主(2011-05-17):
  我正在设计一个高速300通道数据采集系统,硬件架构是AD+FPGA+DSP,要求一秒内所有通道均采集一万次,那么我认为数据吞吐率约为3M/S吧?研究过AD7656,六通道并行模式下吞吐率为250K*6=1.5M,不能满足速度要求。找了很多高速AD芯片手册资料,比如AD9240,发现引脚设置和7656相差很大,没有像7656那样一目了然、便于控制的CS BUSY RD CONVST 四个引脚,我仅仅根据速度选型可以么?我担心会出现其它问题。总结一下我的疑惑:
  1.AD包含多种类型(并行比较、逐次逼近、流水线等),是否各自有适用领域,还是仅仅在精度上有差别,可以通用?

  2.
什么情况下需要差分输入?

  3.能否推荐吞吐率大于3M的AD芯片,16bit,适用于数据采集系统,和AD7656类似更好

   期待大家的建议!多谢!

网友A:
我的简单理解:积分型用于低速高精度,SAR型用于高速,除了速度要求外,你的系统还有什么其它的要求呢,比如精度(INL  DNL)量程基准源通道的单端差分,楼主这300个通道怎么处理呢,采样需要同步吗

网友B:
你给ADI技术支持打个电话,人家做ad的行家,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询问一下ADI公司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E:
AD啊,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