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段高功率放大器的互调问题

楼主(2011-05-17):
最近在弄的一个130W短波功率放大器,三阶互调产物总是很高(抑制只有30dB左右),改变静态工作点之类的会有些改善但不会有明显的好转。有资料说是添加类似下面的反向并联二极管预失真器会有改善,请教下各位,如果这么做会不会对输入信号限幅,造成波形的失真啊,另外这么搭对肖特基管和电阻都有什么要求呢,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确实能起到限幅的作用,但高频功放对此不敏感,后级电路可通过低通滤波取得适当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