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什么时候要负电源,搞不明白,请教!

楼主(2011-05-17):
普通运放,有时用正电源,有时负电源,怎么用呀?

比如258。。。用+12V  GND  也可以输出0--5V

网友A:
主要是输入输出范围决定。
输入输出要严格到0mv,那么肯定要负电源,一般的R-R运放都不行。

网友B:
要输出负压或绝对的零电平时就需要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C:
:lol为什么需要负电源,就像生小孩为什么需要女人一样。

网友D:
LS的回答真是精辟呀!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