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UCOS II+UCGUI做产品的吗

楼主(2011-05-17):
想用STM32+UCOS II+UCGUI+触摸屏+TFT做一个便携式的医疗电子产品,各位看这个方案可行不,有没有见过使用UCOS II+UCGUI做产品的啊?很少见到有。

网友A:
ucgui比较耗资源

网友B:
:)
以前看过一点点

网友C:
很多人做,比如STM32,比如2440

网友D:
我用2440+ucos+ucgui+tft+触摸,也是医用

楼主:
请教楼上几位,使用ucgui做产品贵不,怎样收费?:lol

网友E:
一般不谈收费,除非你的产品销量很好。足以引起MICRIUM的注意。

网友C:
楼上几位做什么医疗器械,我也是医疗的

网友F(2011-07-20):
监护就是测量血压心率?

楼主:
对,人体各种参数。

网友G:
只有128k的stm32能用ucgu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