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低速率的半导体激光器~

楼主(2011-05-17):
光纤实验用,需要一个半导体激光器,速率在2M左右就OK了,要求低成本。貌似谱线宽度宽一点速率就低,但是现在通信中用的速率都很高,谱宽比较窄,在实验系统中用比较不合算。但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打斗速率比较高而且比较贵~
     本人比较菜,求大牛推荐一个合适的,谢谢

网友A:
使用现成的光模块吧,可以省很多事

楼主:
boss说了,不行~集成收发模块使用之后好多需要的参数都无法测量...

网友B:
速率在2M左右就OK了

网友C(2011-07-03):
传输距离多少?
如果传输距离短的话(1KM-2KM)用VCSEL的850nm的激光管可以,如果是长距离的10KM以上需要用FP的或者是DFB的激光管,需要成本低的可以选用国内的激光管,昱升的激光管可以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