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输出的方波怎样调幅。

楼主(2011-05-17):
我用FPGA输出的方波,怎样调节输出的方波的幅度。开始用两个DAC0832来控幅,可以调节,但是在100MV的时候,噪声太大了。想换种方法,请大侠赐教。

楼主:
怎么等了一天,没人回答呢。

网友A:
你这方案,我在实验中用过.当时没测量噪声....
一般是电源与布线的问题

网友B:
板上如果有开关电源,其GND的噪声约有100MV-200MV....目前我没发现去不掉的方法,它串入了所有器件了....DAC0832等模拟部分和数据部分采用单点接地,同时不尽可能不要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