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问题

楼主(2011-05-17):
请问各位学长为什么我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DSP28_DefaultIsr.c] "D:\Program Files\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cl2000" -g -fr"F:/myprojects/Debug"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v28 -@"Debug.lkf" "DSP28_DefaultIsr.c"
"DSP28_DefaultIsr.c", line 15: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_Device.h"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DSP28_DefaultIsr.c".
Compilation terminated.
这是为什么?麻烦各位指教,我刚开始学,谢谢。

网友A:
就是找不到这个头文件呗

楼主:
是啊 ,为什么找不到啊

网友B:
路径不对

楼主:
为什么路径不对啊 ,怎么设置路径,

网友C:
project=>build options => compiler下的preprocesser,有个include search path,就可以设定头文件了,ok

网友D(2011-06-26):
我编译是也出错

网友:
有两点可以检查一下:
一就是6楼建议的确定头文件,先要将该文件copy到你的工程路径下,然后将该文件在CCS Project里添加进来,再通过build options里的包含在search path下;
二是确定该文件属性不是read-onl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