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小电路的作用及分析

楼主(2011-05-17):
似乎不是射极跟随啊
帮忙分析下吧,谢谢!!

睡不着

网友A:
不是射随是啥?

网友B:
这当然是射随器,只是带有反馈。

网友C:
是射随器。
R1的接法,往往称“自举”电路。

网友:
是射随器。
R1的接法,往往称“自举”电路。
引用 网友C:

maychang老师真早,自举一般用大电容,目的为了提高等效输入阻抗,那么R1这个所谓的自举是为了什么?

楼主:
2,3,4楼3位大师 能否说下这是怎么工作的呢 ?
常见的 是R1接到vcc上 ,形成直流通路啊
这个r1接到下边, 基极没有电阻接vcc也行吗。
感觉输入电压 直接被 2个电阻分压了。。。。和三极管没什么关系了。
不解,期待解答

网友C:
6楼:
R1接到Vcc上,必是R1之前有个耦合电容。电容不能通过直流,所以需要一个电阻接到Vcc上,以提供三极管静态时的基极电流。
现在输入端并没有电容,三极管静态工作时的基极电流由输入信号提供。
R1接到发射极负载电阻上端,并非两个电阻分压。注意发射极输出电压增益近似为1(略小一点点)。如果为1,那么发射极负载电阻上端与基极交流等电位(直流不等,差一个发射结压降)。所以R1中没有交流电流,等效于无穷大的输入电阻。
如果还想不通,这样想:R1下端与上端电位是同时升高同时降低的,而且幅度时刻相同,R1中没有电流,也就不消耗输入信号电流。

网友A:
三极管的be导通时,R1的压降被钳制在Vbe。
只有不导通时才有分压效果。

网友:
6楼:
R1接到Vcc上,必是R1之前有个耦合电容。电容不能通过直流,所以需要一个电阻接到Vcc上,以提供三极管静态时的基极电流。
现在输入端并没有电容,三极管静态工作时的基极电流由输入信号提供。
R1接到发射极负载 ...
引用 网友C:

maychang老师, 实际上射随电压增益较小于1(并不是0.999,比如0.9), ~
将R1视为与rbe的并联,对该放大器的输入电阻而言还稍微减少了点,所以R1在这里有意义么?,做什么用的~?难不成还是作为Q不开启时候的一个通路~

网友D:
R1可能是为了提高管子的关断速度的

网友E:
射极跟随器就是共集电路!

网友F:
真新鲜,还是把整个电路都贴上,才好分析。
否则就是盲人摸象了。

网友G:
R1起正反馈作用

网友H:
lz的电路图很浮躁:lol

网友I:
都是高手啊,进来学习的

网友I:
一不小心,发这么多

网友C:
9楼:
确实是意义不大。

网友J:
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这样大家才好分析,好像不是简单的放大电路,而对于提高输入电阻好像也用处不大,因为共集电路输入电阻本身就大,在BE间并联个无穷大的电阻用处不大,期待中

网友:
be导通,Vi=Vo+Vbe吧

网友K:
很多地方说R1的作用是加快判断速度,抗干扰的,不知道怎么分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