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激震荡的问题

楼主(2011-05-17):
晚上测试了一个电路(下图),函数信号发生器模拟的是DAC0832的输出,想要把输出的电流转为电压,结果总是产生自激震荡,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在电流输出侧并个电阻,再用运放做缓冲即可。

网友B:
仿真时,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是电压源,其特性与电流源完全不同,不能这样仿真。

楼主:
3楼:
不是,这个图我不是仿真用的,我只是画一个上来问个问题而已,实际上示波器是没有的,输入是从DAC0832输入的。

楼主:
2楼:
在电流输出侧并个电阻是不是在运放的负输入端并个电阻到地?
加个运放缓冲又是什么意思呢?
求解。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C:
在NE5532的输入2脚与信号源XPG1之间串联一个1k~3k的电阻。

网友D:
R1上并一个电容,速度会下降一些。

楼主:
嗯,刚刚在R1上并了一个电容,试了20P,33P,417P,101,103,104和105,这些情况下基本波形出来了,但是波形底部还是会震,请问一下电容值应该为多少可以消除这个问题呢?

楼主:
求解啊,整个项目就差这个问题了,今晚纠结了一晚上。

楼主:
最后试了一下,在R1两边并个101电容,结果好了,还有做成PCB之后好了很多,所以有可能是面包板布线干扰太大引起的,总算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