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楼主(2011-05-18):
TI, ui, CD, ni, TE
谁能帮我看看哪里出错了······关于DS18B20在1602上显示的!!!!下面是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2^0;
sbit lcden=P2^2;
sbit key=P3^4;
sbit DQ=P1^1;
uchar time;
uchar j,k,l;
uint i;
   uchar TL;
uchar TH;
uchar TD;
uchar TN;
uchar table[16]="abcdefghijklmnyz";
uchar table1[20]="0123456789abcdef :/C";
uchar tab2[6]="Temp:";
uchar m,l,miao=0,fen,nian=11,yue=5,ri=17,wendu;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ata)  ;
  void delay(uint z)    ;
bit init_ds(void)       //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发送复位和初始化命令
{
//  uint i;
bit flag;
DQ=1;
for(time=0;time<2;time++)  ;
  DQ=0;
  for(time=0;time<200;time++) ;
  DQ=1;
  for(time=0;time<10;time++);
  flag=DQ;
  for(time=0;time<200;time++);
  return(flag) ;
}
WriteOne(uchar dat)
{
  i=0;
for (i=0; i<8; i++)
{
  DQ=0;
  _nop_();
  DQ=1;
  DQ=dat&0x01;
  for(time=0;time<10;time++) ;
  DQ=0;
  for(time=0;time<1;time++) ;
  dat>>=1;
  for(time=0;time<4;time++) ;
}
}
void Ready(void)
{
init_ds();
WriteOne(0xcc);
WriteOne(0x44);
for(time=0;time<100;time++) ;
  init_ds();
WriteOne(0xCC);
WriteOne(0x44);
WriteOne(0xBE);

}
uchar ReadOne(void)
{

//  uint i=0;
uchar dat;
for(i=0;i<8;i++)
{
  DQ=0;
  _nop_();
  DQ=1;
  dat>>=1;
  _nop_();
  DQ=0;
  for(time=0;time<2;time++) ;
  if(DQ==1) dat|=0x80;
  else dat|=0x00;
  for(time=0;time<8;time++) ;
  return(dat);
   }
}
void display_temp1(uchar x)
{

  j=x/100;
  k=(x%100)/10;
  l=x%10;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data(table1);
      write_data(table1[k]) ;
        write_data(table1[l]) ;
delay(50);
}
void display_temp2(uchar x)
{
write_com(0x80+0x4a);
write_data(table1[x]);
delay(50);
}
/*uchar code tab[]={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76,  //"H"
                0x38,  //"L"
                0x37,  //"n"
                0x3E,  //"u"
                0x73,  //"P"
                0x5C,  //"o"
                0x40,  //"-"
                0x00,  //熄灭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
for(;z>0;z--)
  for(i=110;i>0;i--);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key_san()      //按键扫描
{
       if(key==0)
  {
   delay(2);
   if(key==0)           //按键成立进入
    {
    while(!key);  //按键退出消抖。
     m++;    //改变运行模式
      if(m>4)       //如果M+到5或以上M就复位。清0
      {
      m=0;
      }
    }
  }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wela=0;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ata)
{ //wela=0;
lcdrs=1;
P0=ata;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display()
{
//uchar h;
write_com(0x80+0x00);
write_com(0x80+0x00)  ;
write_data(table1[2]);
write_data(table1[0]);
write_data(table1[nian%100/10]);  //年
write_data(table1[nian%10]);
write_data(table1[18]);
write_data(table1[yue%100/10]);   //月
write_data(table1[yue%10]);
write_data(table1[18]);
write_data(table1[ri%100/10]);   //日
write_data(table1[ri%10]);
/*for(k=0;k<=6;k++)
{
write_data(tab2[k]);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table1[fen%100/10]);      //时位 或 分位
write_data(table1[fen%10]);
write_data(table1[17]);
write_data(table1[miao%100/10]);     //分位 或 秒位
write_data(table1[miao%10]);
write_data(table1[17]);
write_data(table1[i%100/10]);      //秒位 或 毫秒位
write_data(table1[i%10]);
for(k=0;k<=3;k++)
{
write_data(tab2[0]);
}
write_data(table1[wendu%100/10]);
write_data(table1[wendu%10]);
write_data(0xdf);
write_data(table1[19]);   */
}
void main()
{
init();
//uchar TL;
//uchar TH;
//uchar TD;
//uchar TN;
/* TMOD=0X10;
TH1=(65535-2000)/256;   //2MS
TL1=(65535-2000)%256;
EA=1;
ET1=1;
TR1=1;   */
while(1)
{Ready();
TL=ReadOne();
TH=ReadOne();   display();
delay(5);
if(init_ds()==1)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table[2]);
}

TN=TH*16+TL/16;
TD=(TL%16)*10/16;
display_temp1(TN);
display_temp2(TD);
/*  key_san();    //按键扫描
  if(m==4)   //判断M是否等于4,如果成立就把I清0。
  {
   i=0;
   miao=0;
   fen=0;
  }     */

}
}
/*void int_time1() interrupt 3
{
TH1=(65535-2000)/256;    //2MS
TL1=(65535-2000)%256;
j++;
if(j>=4)  //J为秒变量。这个没仔细算。大概一秒。可能会有误差,这里还判断按键值,只有M=1和3才进行正常计时,
{
if(m==1||m==3)
{
i++;
if(i>=100)
{
i=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fen=fen==10?0:fen;
}
}
}
j=0;
}
}
*/
file:///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83852668/QQ/WinTemp/RichOle/PO%7BJG99QS(XWPNX_%7DU%7D)Q[D.jpg
电路

相关下载

网友A:
无人可救你的小命,你如果悬赏2000块的话,也许有人会出手,这样靠查资料可解决的小问题,还是要自己多动手,多思考,多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