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输出二极管 并联电阻与电容 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05-18):
请问开关电源输出二极管 并联电阻与电容 起什么作用?
电阻与电容 改如何选择? 谢谢

网友A:
有消除二极管关断时产生衰减的正弦振荡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B:
用来吸收阻尼振荡的。保护二极管,也能除低输出噪声。

网友C: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D:
电阻限流,电容限压,这明白了吧

网友:
相当于rc吸收电路

网友E:
当主开关管关断时,输出电感会反向,负端反压会拉得很低,而此时整流二极管和续流二极管需要有恢复时间,串联的电阻和电容(与二极管并接,主开关管开启时电容储能)此时保护整流二极管(电容放电)!
当然了,主开关管开启时会先对电容充电,同样保护整流二极管!
总之是为了保护整流二极管的!

网友F(2016-11-09):
諧波'振蕩

网友G:
从电路分析,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容与并联的电容(相比二极管的大很多)分流,减少二极管的反向恢复压力

网友H:
可以降EMI

网友I:
起RC吸收作用,当MOS管打开瞬间由于二极管存在结电容,与副边电感产生震荡,需要RC吸收防止震荡。

网友J(2018-05-09):
马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