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

楼主(2011-05-18):
把PCB地底层和顶层的边缘都用底线环绕一周再在其上放置过孔将底层和顶层连接,有啥意义??、

网友A:
PC机的插卡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样设计的,据说是可以减少干扰对板子的影响,但实际上这种作法并非很有效。

楼主:
怎么检测有没有效??

网友B:
空余部份这么设计有胜于无,是否有效的检测是做一批带有和不带有这么设计而其它部份完全相同的板子,然后做EMI和EMC实验,通过足够样本的对照来确定有效性,想必你不会也没有条件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