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长

楼主(2011-05-18):
(无正文)

网友A:
清晰、完整的描述你的问题。

楼主:
电路的频率知道了,怎么计算波长

网友B:
λ = c/f   (c为光速)

网友C:
一般地说,波长为波的传播速度除以频率。
波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通常频率并不变化,但波的传播速度必定变化,故波长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