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所有3.3V和5V对地短路,请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2011-05-18):
最近小弟做了一块板子,测试的时候发现被测电压和设计值相差较大,经过测试发现板子上所有3.3V和5V对地短路导致的,但不知为何会发生这种现象。小弟经验不足,还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从电源部分开始排查,先保证电源管理IC工作OK,然后排查各IC是否损坏导致VCC对地短路。

网友B:
首先你的测试未必准确。所有电源都对地短路的话,板子不可能工作,不可能“被测电压和设计值相差较大”。
你用什么仪器测试,发现“板子上所有3.3V和5V对地短路”的?

网友C:
可能用到3.3或5V的某个地方对地短路了,测连当然所有都短咯。。还是要查查板上是否哪些地方有短到地了。。可能某些IC的管脚短路也会有可能。。

网友D:
如果PCB没问题,重点检查退藕电容,贴片小电容手工焊有时会短路

网友E:
注意测量时的参考地选取

网友F:
真短路了,哪还有“被测电压和设计值相差较大”,楼主的测量方法有问题,不会是拿万用表电阻档去量的吧,提醒你,这么测量,电路中的电容和有源器件会是个什么表现……

网友G:
同意8楼的看法

网友H:
真短路了,哪还有“被测电压和设计值相差较大”,楼主的测量方法有问题,不会是拿万用表电阻档去量的吧,提醒你,这么测量,电路中的电容和有源器件会是个什么表现…… ...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用万用表电阻档去量,即使电容充放电,也可以量到是否短路啊?

网友I:
LZ应该是新作的板子。

建议如下:
1)先拿一块空PCB测一下,看有没有3.3V、5V跟地有短路?排除PCB设计、加工问题。
2)如果没短路,仔细查看一下焊好的板子,IC是否由焊反的?管教搭锡的。
3)进一步用隔断法,将一些功能电路独立开,比如二极管、磁珠断开试试

网友J:
一般用短路档能测到短路现象,正常情况下能测到一定的阻值(我现在的板子能测到差不多1K)

网友F:
楼上所及可不叫什么“短路”。

网友K:
基本的东西都弄错了,基础太差,建议你多看一些基础类的书籍。

网友L:
不急,慢慢来

网友:
呵呵,还是要自己努力啊